[三星(SAMSUNG)]
求助 三星711N显示器 维修难题

楼主(2014-10-01):
今天收到台 显示器 三星 711N的 试了下  指示灯亮 黑屏   然后测了下屏供电 就1.2V左右 偏低  琢磨着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所以就要跑线路了  跑了半天也查不出问题 索性就买了一块驱动板 装上试了下  问题还是一样  这...求高手帮个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黑屏一般是高压和灯管问题驱动板的少。   指示灯亮 黑屏说明通电了,高压和灯管

网友:
绿灯亮,说明驱动板已经检测到输入信号,并给出了开机信号,品黑很有可能是背光的问题,可以试着把信号线拔下来,能不能看到无信号的提示,也看不到的话是背光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背光问题要区分背光板和灯管(或者LED灯板),分别进行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一般是高压和灯管问题驱动板的少。   指示灯亮 黑屏说明通电了,高压和灯管

问题解决了   大电容微鼓   - -  眼神不好了  刚拿到看 尽然没看出来 ...

网友A:
显示器黑屏最好修,一般驱动板故障少。电源和高压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黑屏最好修,一般驱动板故障少。电源和高压多。

刚开始测电源板 元器件都是好的 所以就没想那么多  而且 外接一个高压条 测了 还是黑  就把目标转到驱动板了...

网友:
三星的驱动板要坏,就是屏供电坏,或是无信号

网友:
三星电源板坏的多,老款的出现无信号超频就驱动板BIOS坏的多

网友:
屏供电一般是5V,1.2V偏低,换了主板还是这样,估计屏挂了

网友:
依你说的屏供电只有1.2V , 那就是严重偏低 ,你可以把屏线拔了看看电压会不会升上去 ,会就是屏短路了 ,此时如果驱动板没问题的话应该是白屏 。如果还是1.2V,查驱动板供电看看正常不,一般是5V,有些是12V,还有一种是12v、5v同时的。供电正常,屏供电还是1.2v,那就恭喜你,买的驱动板也是坏的

网友:
如果电源高压一体板没问题,那就是屏坏了,可能液晶屏有短路,拉低了屏供电,驱动板也不正常工作了,不然应该出现白屏。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大电容微鼓 - - 眼神不好了 刚拿到看 尽然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大电容微鼓 - - 眼神不好了 刚拿到看 尽然没看出来

是什么大电容是450V 的吗

网友:
如果排除了屏短路的话。就查查电源一体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