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board lan controller 灰色 不能网卡启动。

楼主(2014-10-01):
onboard lan controller 灰色  不能网卡启动怎么办?

网友A:
加块带启动的独立的网卡不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块带启动的独立的网卡不就行了嘛!

原本的集成网卡 坏了,现在都是在用独立网卡,换过几个独立网卡还是一样不能网卡启动

网友:
兄弟 我告诉你个秘密/ 你调错了 网卡一个调自动  ONboard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