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笔记本进不了硬盘、进不了PE

楼主(2014-10-01):
这个本在BISO下能认到优盘和硬盘就是进不去,开机之后一直显示这个画面U口插键盘鼠标都不能用,南桥换过,BISO 刷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该查下时钟了

网友:
bios下能认到  那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你量量BIOS各角位。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有可能是BIOS设置 保存不了

网友:
这不是没有系统慢  看看 硬盘  不行南桥啊

网友A:
硬盘接口的供电,看一下耦合电容,测一下有没有断线,再看一下南桥SATA模块的时钟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接口的供电,看一下耦合电容,测一下有没有断线,再看一下南桥SATA模块的时钟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进BIOS是不会认到的,如果耦合电容没了或者开路是认不到盘的不是吗?既然BIOS能认到说明不是这个问题,曾经在台式机里面我倒是见过不能过自检是因为排阻问题,笔记本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的现象

网友:
mei貌似没有识别到硬盘吧。如果PE都进不了,有可能南桥

网友:
在外面GO个系统,放进去看看。

网友:
拔了硬盘,再进PE,能否?

网友:
搞好了吗,怎么搞的

网友:
BIOS 南桥 都要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