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C ACIN偏低 求助

楼主(2014-10-01):
故障 是单用电池或单用电源正常   电池电源一起只用电池  测量发现 ACIN只用1.3V   ACOK正常5V

  还有就是先插电池不充电    先插电源在插电池可以充电    扒开电源在插上又不充了

网友A:
测量 acin上下两个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 acin上下两个电阻有没有问题

电阻没问题 我把电阻移位有3V

网友C:
电阻取掉有3V那上去就只有1。多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换芯片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阻没问题 我把电阻移位有3V

电阻移位有3V你指的是去掉电阻测量芯片本身2脚发出的ACIN信号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取掉有3V那上去就只有1。多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换芯片试试,

电阻去掉这里应该也会影响充电芯片ACIN信号引脚的电压。

网友E:
VA经PR208与PR207分压给PU3的2脚ACIN供电,
13脚ACOK开漏输出,
88731LDO经PR40上拉PQ56导通
ACOK#为低电平PNP的PQ6导通由3脚产生ACOK
并有PR233、PR230分压产生ACIN送到EC

网友:
88731LDO是有PU3的21脚VDDP输出5.2V左右
PQ6导通压降0.3左右 再经PR233、PR230分压   ACIN电压应该在2.9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VA经PR208与PR207分压给PU3的2脚ACIN供电,
13脚ACOK开漏输出,
88731LDO经PR40上拉PQ56导通

兄弟你说的ACOK开漏输出指的是不是通过电压比较器来进行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阻移位有3V你指的是去掉电阻测量芯片本身2脚发出的ACIN信号电压吗?

PU3的2脚不是发出ACIN信号,  而是AC适配器检测输入脚  适配器的电压经PR208与PR207分压供给2脚的  此电压不正常的话,ACOK不能开漏输出的

网友:
这是88731的PDF你看下,应该就可以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U3的2脚不是发出ACIN信号,  而是AC适配器检测输入脚  适配器的电压经PR208与PR207分压供给2脚的  此电 ...

这里你说的ACOK开漏输出是不是三极管开关控制产生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里你说的ACOK开漏输出是不是三极管开关控制产生的呢?

这就是它的ACOK开漏输出的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它的ACOK开漏输出的框图

谢谢你提供的图纸,这里ACIN信号正常电压值变化也会影响ACOK开漏输出效果,此电路类型应该是电压比较器和三极管集合开关控制导通开漏输出电路。

网友:
条件正常了吗

网友F:
查查保隔和充放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阻移位有3V你指的是去掉电阻测量芯片本身2脚发出的ACIN信号电压吗?

是把电阻PR233接ACOKPR230一端接地一端PR233  电阻分压后有3V     测EC 21脚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把电阻PR233接ACOKPR230一端接地一端PR233  电阻分压后有3V     测EC 21脚没电压

ACIN是ACOK分压得来的ACOK 有5V

网友G:
遇到一台戴尔的,电源不能用,电池不充电,ACIN只有0.4 电阻正常,换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VA经PR208与PR207分压给PU3的2脚ACIN供电,
13脚ACOK开漏输出,
88731LDO经PR40上拉PQ56导通

确实是这样  你说的很对 这些条件满足  就是ACIN电压达不到3V  只有1.3V  开始以为是EC坏了我找个同样的好板换过EC  还是一样  EC 没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把电阻PR233接ACOKPR230一端接地一端PR233  电阻分压后有3V     测EC 21脚没电压

EC 21脚没电压,如果PR233和PR230分压电阻阻值正常的话,可以用镊子挑起21脚看下电压变化或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PU3的2脚不是发出ACIN信号,  而是AC适配器检测输入脚  适配器的电压经PR208与PR207分压供给2脚的  此电 ...

PR208 PR207分压得到3.5V  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C 21脚没电压,如果PR233和PR230分压电阻阻值正常的话,可以用镊子挑起21脚看下电压变化或测量下此引脚 ...

和好板对比过280欧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取掉有3V那上去就只有1。多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换芯片试试,

88731换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一台戴尔的,电源不能用,电池不充电,ACIN只有0.4 电阻正常,换芯片好了

保护隔离芯片换过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查查保隔和充放电路

ACIN不正常 主板会保护 断开电源 只用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和好板对比过280欧 正常

换过芯片一样可以从别处飞线试下,还是一样的话,就是板层故障。

网友:
都满足 就是会被拉低 现在都不知道查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过芯片一样可以从别处飞线试下,还是一样的话,就是板层故障。

飞过线一样会被拉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过线一样会被拉低

那就奇怪了,测量ACIN信号引脚相连焊盘上有电压吗?

网友E:
PQ6的第三脚C电压正常吗?
如果正常,而PR233与PR230相连接的ACIN不正常的话,排除两个电阻的阻值有问题
你可以断开与U26的21脚连接,电压正常了就是U26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就奇怪了,测量ACIN信号引脚相连焊盘上有电压吗?

有电压 1.3V   我也用烧鸡大法加3V过去不短  在EC端可以测得3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Q6的第三脚C电压正常吗?
如果正常,而PR233与PR230相连接的ACIN不正常的话,排除两个电阻的阻值有问题
...

u26  找好板换过是好的  PQ6控制是0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Q6的第三脚C电压正常吗?
如果正常,而PR233与PR230相连接的ACIN不正常的话,排除两个电阻的阻值有问题
...

换EC芯片ACIN信号电压还是没有变化的话,我感觉断开与U26 21相连的线路效果应该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EC芯片ACIN信号电压还是没有变化的话,我感觉断开与U26 21相连的线路效果应该一致。

是啊  就是怪的很 所以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  上论坛咨询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电压 1.3V   我也用烧鸡大法加3V过去不短  在EC端可以测得3V

焊盘电压感觉偏低了,正常是3.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盘电压感觉偏低了,正常是3.3V左右。

3V是正常的  那个3V是我用恒流源加上去的  电阻分压我算过是3V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6  找好板换过是好的  PQ6控制是0V

PQ6  如果2脚控制级B是0V   1脚发射极是5V左右的话,
PQ6是PNP的管子, 如果三极管没有问题,3脚集电极C没有短路,就应该有输出了

网友E:
楼主应该 一次性把测量结果和已更换测试的原件写出,便于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 一次性把测量结果和已更换测试的原件写出,便于分析

呵呵  第一次发帖 有周到的地方抱歉了  EC和保护隔离芯片都换过了 条件都满足就是不ACIN偏低1.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不正常 主板会保护 断开电源 只用电池

是的,这个信号异常工作会引起机器不能插适配器进行充电。

网友H:
ACIN对地阻值正常吗?DCIN正常不,可以考虑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ACIN对地阻值正常吗?DCIN正常不,可以考虑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正常的,楼主上面不是说了。

网友:
改电路算了 就是进系统不充电关机才能充电 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我也是初学,只能关注结果了,给不了好的意见,学习一下

网友:
太复杂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查保隔和充放电路

电源检测没通过不会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