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CPU供电没出

楼主(2014-10-01):
G480 独  板号:LA-7981P  REV:1.0    CPU没供电,电流上到0.38.没掉电,一直停在0.38
CPU供电料号PU901 ,芯片是NCP6132A  。1脚VCC 5V, 4脚EN 3.3V, 5 6 7 脚SVID都有1.01V  ,10脚VRMP主供电18.5V,13脚VSN 14脚VSP没有电压,按图纸时序(59页)反推,第14 VGATE 要出来,前面第9 VR_ON 和 第13  SVID都要有,但条件都有了还是没出来,再反推前面几步,第10 PCH PWORK  有3.3V  第11 PM_DRAM_PWRGD 也有1.几V ,第12脚H_CPUPWRGD 不好找,没点位图,大概在CPU座附近找了一个相似结构的测了有1.0几V ,到这没思路了,芯片也换了几个结果都一样,各位大神给点TS …………

网友:
路过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该怎么解决

网友:
修顾470 CPU没供电的。最后换桥好了、供参考下。

网友:
有大神帮忙解决下啊,路过的顶起来。我们都有可能碰到,钉起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我有个g470也这样 的 晕死啊

网友:
2脚36脚没有测

网友A:
2脚4.8v   36脚  5v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4.8v   36脚  5v

也是正常的哦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8脚31脚也要有5V左右,楼主可以换掉电感旁边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过,换桥好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思路可以放的更大点,更开些,有可能就是小问题造成的,我遇到很多机器都是小故障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
来学习的,看修得怎么样了

网友:
是不是HM65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