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6奇怪故障

楼主(2014-10-01):
联想k26奇怪故障:
故障: 上电0.18a ,开机指示灯亮,但电流不上升。hm55,发热。换桥故障一样。
测3VALW,5VALW,都正常,也没有短路,待机时测+3vs=1.6v ,+5vs=1.3v.按道理没有开机,不会有电压的。把3valw,和5valw 转3vs的管拆掉,还有有电压。真不知这个+3vs和5vs电压从何来?

网友:
主板是否有短路,G极控制电压不对吧!从这里下手往回查

网友:
一开始就换桥,
刷了BIOS吗,

网友:
按照图纸仔细看看,不要太武断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