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奇怪的待机故障,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10-01):
各位大神好,本人手台遇到一台联想旭日C466集成显卡的本子,不触发,待机只有0.010A。

上图可以看出,保护隔离管的控制极电压太高了,应该被拉低的。  PQ10输出极的16V并不是PQ10输出的,拆掉PQ10也是有16V的电压。

查到这里确定是ACON电压没有导致PQ18没有拉低保护隔离管的电压!

ACON是由PU1也就是LM393的第7脚输出的,因为第五脚的电压只剩3.28V,小于第六脚的3.33V,故肯定输出低电平。
再查第五脚,虽说B+的电压只有16V,分压后得到的电压应该是8V,现在只有3.28V,必然是经过PR27电阻被PQ5拉低了。
量PQ5的控制脚第2脚,确实有个3.3V的电压,是由PACIN经电阻PR31提供的。
但是由于+5VALWP没有产生电压,所以PQ5的控制脚电压没有被拉低。

大神们,我的水平仅限于此了,不清楚的太多,奇怪的问题也多。
1.VIN经过四个电阻后怎么只有16V了啊?是因为电流小?后面的负载大导致电压被拉低?
2.电压只有16V而且是通过PQ1过来的电压,电流又低那么+5VALWP这个电压就应该不会产生吧???
3.当我测量PU1也就是LM393时,不小心第7脚与第6脚碰了下,结果待机都正常,一切值都正常了。可以正常开机,5脚和6脚碰下也一样。
4. 当我将外接电源电压调高至19.3或以上后,因为被分压的值也高了,所以第5脚可以得到高于3.33V的电压,所以一通电也正常。+5VALWP的电压也产生了而且产生后将PQ5控制脚拉低,LM393的第5脚可以得到正常的9V电压。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pacin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当你插入电源以后这个脚位是高电平,使PQ5导通,这样PR27,和PR28就是并联,与PR19分压,所以LM393的5脚才会低于6脚,所以没有产生ACON

网友:
B+电压不正常

网友:
为什么B+会只有16V???

网友:
公共点轻微短路。

网友:
这时仁宝代工的吧!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不。PQ1那路是第一路,这路正常后PR51那边才正常。你那个电流过那四个电阻就不对了

网友:
隔离电路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PQ9和PQ12其中一个击穿呢,不可能拆了PQ10公共点还有电压的,楼主仔细查一下

网友:
老师都讲过了 你没在xunwei培训过吧

网友:
前面提到过,LM393第五六脚碰一下然后所有电压都正常。而且可以正常开机。所以B+短路什么的根本不存在。待机芯片也换过,实在是没找到哪里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