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WD500G蓝盘,用WDR5.3读flash跟模块超慢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10-01):
好久不玩硬盘了,最近闲来没事,看到论坛上有wdr5.3就下载下来测试了一下,感觉很好用,就把留下来的一些感觉能修的WD盘拿出来,其中一个就是该盘了。用mhdd检测有红块,但是不是很多,但是用wdr5.3读rom的时候很慢,读完后再操作模块的时候也超慢,这种盘好搞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3590-1-1.html根据这个案例,修改一下02模块,现在能正常读写了,正在做带P表的格式化呢。希望能好!!

网友:
LZ运气不错,硬盘应该就好了。

网友:
但是有些坏道一直没有搞定。郁闷中呢~~!!是不是需要重新刷通刷,搞SF啊

网友:
试一下去。谢谢啊!!

网友:
shrek家族的管用吗?

网友:
WD盘的通病,修改下02模块就好了

网友:
同意,还有就是WD的盘怎么反面朝上放着就很安静,正面朝上就像拖拉机是的很能响,但是能正常检测到型号,但是测试有坏道,是不是主轴点击的原因啊。我有两个这样的笔记本盘,一个320G的双头盘,一个500G的四头盘。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