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6 hp1000版号 6050a2493101-mb-a02 不通电

楼主(2014-10-01):
6050a2493101-mb-a02 不通电两个机器都是同样的板,只是集成和独立的区别了,现在我的板问题是开机5V和3V待机有,3.3V马上就变小了只有0.3V左右,5V就没有了,电流从0.25一下变成了0.09,3V和待机阻值只有59左右,确定是它有短路引起,51123发热,换个新的还是一样,我断开后面3.3V转3.3VS还是一样阻值也就是取掉Q567,EC也换过了,U6600也取掉阻还是低,我有一个料板上一样的只是哪个料板没桥了,跟线直通3.3V待机,朋友们认为这个桥坏的机率有多大啊,直接取下来太麻烦,珠子太小了,也没网。有没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朋友啊,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下这是哪儿出了故障啊。

6050A2493101-MB-A02 hp 1000 1212tu.rar

网友:
多换一片51123试试,新的也是有坏的

网友:
烧鸡烧烧看

网友:
一年多前修到过售后清灰后不通电了,是一个5v和3v转换后的5v  3v互串,但具体位置却忘了.当时是悬空/断线一个,让售后脱手

网友:
现在新的待机芯片有些也是坏的

网友:
测下8.17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测一下LDO3   LDO5看是否有短路,你那个待机电感有59的阻值是正常的,既然换了芯片那就测下这两个引脚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估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问题难找,3V5V线性电压没问题,这种HP类拟的问题很多,我都遇上几张了没修好。期待高手提供方案。烧机3V待机有短路现象电流为0.22A,5V正常,但没有芯片发烫

网友:
我这个没有待机,下图纸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