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CIB16时钟3.4V,我该怎么搞,求思路

楼主(2014-10-01):
求解,PCIB16时钟3.4V,我该怎么搞,求思路

网友:
再顶下,不能沉啊

网友A:
我的好多正常的主板, 用万用表根本测不到时钟电压,等大神出来分析吧

网友:
PCI时钟电压约1.6V,是3.3V脉冲的有效值,3.4V的话,可能是没时钟脉冲

网友:
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或更换之。

网友:
直接先换时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好多正常的主板, 用万用表根本测不到时钟电压,等大神出来分析吧

那你时钟芯片有没有工作。

网友:
测一下晶振有起震没。  不行换个时钟试试。 B16正常时1,7左右。

网友:
三无产品不好说,至少说是什么平台,时钟3.4好多地方都能引起,,BIOS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