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85集成板,无触发

楼主(2014-10-01):
映泰785集成板,无触发,测了72脚3。3无跳变,都说IO问题,换了依旧,75有跳变,晶振有压差,COMS有3。3。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看RSMRST#有没有高电平。。。供电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啥io..咋么,72脚,,75脚,,待机条件都没说全。。

网友:
不触发 最好修了,查5+3

网友B:
你的IO的PSON脚有没有电压拉低啊。

网友C:
5个待机,3个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个待机,3个触发

请师傅讲解详细点,哪5个待机,3个触发,能让小白学习一下吗

网友:
85脚没有电压,72脚怎么没有高低高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RSMRST#有没有高电平。。。供电脚有没有电压。。

8717F 75有电压跳变,72有电压,无跳变, 85无电压.67 待机电压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IO的PSON脚有没有电压拉低啊。

绿线阻值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师傅讲解详细点,哪5个待机,3个触发,能让小白学习一下吗

vccrtc  rtcrst# 32.768K   vccsus3_3    rsmrst#
pwrbtn#  slps3#  pson#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ccrtc  rtcrst# 32.768K   vccsus3_3    rsmrst#
pwrbtn#  slps3#  pson#

现在有个问题是,72脚有电压无跳变,怎么查  67脚有电压,85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被南桥那边拉低..如果不是要怎么查...
VCCsus3-3 在IO上能查得到吗

网友:
不是还有一个内存好信号,发给南桥的EME-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个问题是,72脚有电压无跳变,怎么查  67脚有电压,85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被南桥那边拉低..如 ...

你把72脚挑起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5个待机,3个触发

师傅真是个大好人,详细讲解小白非常感激,是否再请教你一个问题,怎样判断南北桥好坏?

网友:
是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72脚挑起来,看下

72脚挑起来了,有一个跳变是2.5-1.0-2.5的跳变,这个算不算正常的已经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