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4-10-01):
AMD主板时序是不是先出内存电压,再CPU电压,再桥,总线。菜鸟有点搞不清楚。。

现在785主板无CPU供电,桥也没有。。。内存有1。8V,是不是先修CP供电。。

网上有些人说先是桥供电。。晕了。。

网友:
内存 桥 CPU 总线

网友:
先出的CPU电压,CPU电压正常之后才会发出一个信号给IO,IO收到这个信号之后才会发出各大供电开启信号出去。

网友:
amd cpu y英伟达和amdxinp芯片 内存 桥cpu 总线 内存 cpu 总线 桥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MSI的图纸,在CPU供电正常之后会发出一个信号vcore_vld,到U37,然后由U37产生1.5VREF,0.9VREF跟1.2VREF,才会有其他的供电产生,这里的U37代替了IO的作用,不过很多都是用到IO。密码在括号里面。

7641-30(2011051902).pdf

网友:
NV    内存   桥  VDDA2.5CPU   总线
AMD  内存 VDDA2.5  CPU   桥总线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厂家是设计不断更新,千变万化。听听老鸟们怎么说。

网友:
AMD 芯片特难修.搞不懂,论坛里维修的例子也不多

网友:
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虽然不懂,但看帖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B(2014-11-03):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MSI的图纸,在CPU供电正常之后会发出一个信号vcore_vld,到U37,然后由U37产生1.5VREF,0 ...

卧槽  图纸还有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  图纸还有密码

我已经注明了,后面括号里面是密码,你要是不喜欢刚开始就可以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