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加电强开也不通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01):
H61主板加电强开也不通电,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CPU

网友:
没有任何硬件,只有主板

网友:
短路 拔掉小四口试试

网友:
一样的,不通电

网友:
电源是不是好的,先量量的基本的电压有没有干脆当料板出了算了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任何主板都可以强行上电啊。。。。只要主攻点没有短路。

网友:
你主板上的跳线帽有没有掉了,还有跳线帽有没有电压。

网友:
不应该啊,强制上电在主板没短路和电源没坏的情况下都没输出,会不会是主板保护太快没看清尼

网友:
有电压短路,仔细量电压对地阻值

网友:
主供电不短路正常都可以强上电。楼主还是仔细查查12V,5V,3.3V是否有短路。

网友:
当你的主板atx插槽对地大短路的时候atx电源会保护,所以不会上电。你查查atx插槽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待机有没有?

网友:
主板有短路,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1117之类的也打下对地值,应该短路可能性大些。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严重短路。

网友:
任何主板都可以强行上电啊。。

网友:
如果是品牌机的主板,IO带CPU检测,检测不到CPU是不上电的

网友:
主板看是哪一路电压短路了。

网友:
1.你没有上cpu吧 2.主板故障 不触发 3.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