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T190显示器触摸开关键维修

楼主(2014-10-01):
              三星T190显示器不通电,电源板各项输出电压正常,触摸开关键不知道该如何检查!            我现在急需知道 触摸按键如何知道好坏!

网友:
显示器触摸开关键图片上传不上来!

网友:
先刷BIOS呗

网友:
    没刷过,再加上没编程器

网友:
        触摸按键如何测量好坏?

网友:
先刷一下程序再说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这样的机器,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开关板的5条引线中有一条线每触摸一次开关就变一次状态(高电位低电位),可以用万能表测量。如果有变化触摸板就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