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RT809F与TL866CS编程器,用过的说说经验吧

楼主(2014-10-01):
本人需要入手一个编程器,RT809F刷液晶不错,刷笔记本的这些好刷吗?用什么软件呢。   TL866CS呢?你们觉得哪个好啊

网友:
现在我用的809F ,感觉还可以,BIOS 24 25 还是一样的刷法。自动识别。 刷液晶就挺吊的。液晶自动识别的。

网友:
809相对来说是最好的
866cs这个能刷那种4方的主板bios,但它不能在线刷液晶,强烈建议用809f,效果超级好。

网友:
809F刷液晶有程序,刷笔记本BIOS芯片用什么程序啊

网友:
809F绝对低价编程器的不二选择

网友:
TL866的功能强大点

网友:
比如哪些功能

网友:
X宝上买 RT809F ,298,还要买其它座子什么的吗?

网友A:
我恶准备买一个,求推荐,能刷笔记本好点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恶准备买一个,求推荐,能刷笔记本好点的就行,

我也是在问

网友:
是啊,准备入手要一个

网友:
昨天入手了一个

网友:
越贵越好。。。。

网友:
这东西不经常用!还需要学习

网友:
这个刷新款的笔记本25L64的BIOS也可以刷吗?

网友:
本人用的是 TL866CS,现在只刷笔记本BIOS,暂时没涉及到刷液晶的,所以不大清楚刷液晶是否可行,但个人感觉刷笔记本的 还不错,基本上都能识别,一般不会报错

网友(2014-11-05):
我已经出手了

网友:
TL866CS通杀,我们店那个280u有些比较新的芯片或偏门的芯片刷不了,而那个tl886就可以,它支持的芯片比较多,只是刷写慢一点,支持在线升级固件,固件定期升级支持的芯片种类就越多咯

网友:
刷24c 25l 都可以的,我就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