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了CF350,介绍一下怎么样及使用感想,急需

楼主(2014-10-01):
有谁用了CF350,介绍一下怎么样及使用感想,急需,看介绍图片蛮不错,不知与其他比较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我用的是CF-350T

网友:
楼主先祝国庆节愉快哦!CF350 各方面性能还是挺不错的,但它的下部加热区不可升降、上部加热区不可前后移动。目前350系列是钜惠哦直降1000元。

网友A:
350的上风加热部分跟360是一样的,应该不错,至于能不能前后移动,想问下,移动后还能使用下面的热风加热么,好像只能使用预热和尚热风了,这个思路不知正确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的上风加热部分跟360是一样的,应该不错,至于能不能前后移动,想问下,移动后还能使用下面的热风加热么 ...

你好,350型返修台上部加热头可上下移动,左右移动,不可以前后移动,下温区是固定高度的,不可以升降,上下加热区可以同时工作啊,明白了吗?如果有疑问的地方,欢迎来电咨询:188233727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的上风加热部分跟360是一样的,应该不错,至于能不能前后移动,想问下,移动后还能使用下面的热风加热么 ...

层主理解的是完全正确的,三温区的机器上下风嘴必须重合才能正常焊接,前后移动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网友:
听大家意见,买了个260,不要留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