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恢复数据这行赚钱吗

楼主(2014-10-01):
请问硬盘数据恢复这行赚钱吗,会用PC3000,会用WINHEX跟一些恢复软件是不能就能做硬盘维修了呢,还要用到无尘工作台跟会换磁头把,为什么我们这里一家数据恢复的店都没有呢,难道人家都不愿意做这行。。。。。

网友:
很少维修到数据恢复的。

网友:
生意不好,但利润很大,一个恢复软件就一百块钱左右,却可以无限使用,而恢复一次却收费100以上!

网友:
楼上的太不了解数据恢复了,你以为真正的数据恢复公司都用软件扫描数据吗?还有数据恢复分逻辑和物理。

网友:
很少,所以这个行业竞争力不大,我们那里有一家,给电脑维修店发发宣传页就行了,很吃香的!一个人包了一大间房,装修的也很好!现在数据恢复的后来据上了!!!

网友:
赚不到钱  反正我见过的数据恢复都是扯淡的    没有白分白  至于你们有的说几十到 几百万的设备来恢复我就没有见过了

网友:
挣钱是指定的,但如果量太少也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真搞不懂

网友:
小地方,量太少,无法生存;大地方,竞争激烈

网友:
在小地方,几乎没有维修量

网友:
肯定挣钱的,关键是要技术过硬

网友:
首先,楼主,你讲的工具太过低级,修不了新盘严重的盘,而且3楼也有错误,什么叫一个软件不到一百,你知道买一个专业数据恢复的工具多少吗?两万块,才半个机械硬盘一样大,而且特别娇贵。如果你那没有大量的客户,不建议做这一行。而恢复数据像公安银行这样才赚点钱,一次能收一千多。但是平常客户300块钱都嫌贵,愿意做的,也许跑了几天才能做好。至于楼主说的磁头坏的,换磁头需要无尘台,这又是一笔不小的钱,并且换的磁头还不能保持肯定就好了,而换磁头需要好盘,要是高级点盘还需买新的,修不好费时费力还得贴个硬盘钱。有时磁头还不只需要换一个。总之在这一行没有很高技术只能倒贴,要想赚,还必须先花大价钱买装备,本人做这行的,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当然赚钱了。。看你那是多大的地方了。。如果是十平方公里以内,还是100平方以内。。10亿人还是10个人。。

网友:
数据恢复 这个行业很赚钱,但是真正会搞的惹非常非常少。。。。。都是搞点简单的。。。

网友:
硬盘有价  数据无价
做数据恢复这一行最起码技术过硬加上合适的铺助工具,比如 3K 或效率源等
在一个就要看客户来源多少了

网友:
我接触电脑很多年了,我学半年能学会吗,我怕技术比不上人家老师傅,人家搞多少年了,学这个分先后吗

网友:
应该是赚钱的

网友:
哪一、行都睁钱!!关键 你厉害不

网友:
关键要看量,少的话就赚不了什么钱。好像楼主发错板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