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24显示器

楼主(2014-10-01):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长城24LCD ,开机屏幕亮一下,然后黑屏。指示灯常亮!
拆机,先看看有无电容鼓包漏液,正常!5V 12V输出正常。。。。。。
发现电源板上的变压器哒哒响。。。。。。。5v  12v  都断开测试过  ,大电容也换过。
求大神指点。。。。。。上图如下

网友:
补充一下:变压器边上这个色环电阻量了一下阻止只有17,已经在别的电源板上拆机换上!故障依旧。。。。。。。。

网友:
短路吧,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及周边的元件1

网友A:
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有可能是屏的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保护了  查高压部分  不行就加个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有可能是屏的灯管问题

谢谢啊!确实是灯管问题!

网友B:
已修复,换灯管解决问题! 新灯管换上去就不响了。。。。。。我也很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复,换灯管解决问题! 新灯管换上去就不响了。。。。。。我也很纳闷,

是的,有的灯管不行了,还会造成高压板发出响声。

网友B:
怎样把帖子改成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把帖子改成已解决?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看你这个也算是个经验 给你加点分吧

网友:
哈哈,下次在碰到这故障就有经验了

网友C:
显示器换过灯管以后 通电后闪一下就灭 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换过灯管以后 通电后闪一下就灭 是怎么回事?

灯管如果确定好的,就是电源板高压部分的问题!
重点查12V电路  电压正常  就  改革通用的高压板吧

网友:
灯管打火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