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植球怎么锡球就喜欢跑偏啊?有什么经验吗???

楼主(2014-10-01):
我植有铅的球总跑到一起,无钢网加热的!锡球有好几年了,焊膏的涂的薄薄的一层,还有就是风枪风速调到最低,这样锡球还是一样跑偏???是我哪里做的不对还是什么原因???我的风枪安泰信852d的数显风枪,温度调到300度!到底什么原因!大家给分析分析我错在哪???

网友A:
带钢网加热好一点,特别的牛人除外。

网友:
还是助焊搞搞多老。。

网友B:
焊膏不好会这样,你用的什么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膏不好会这样,你用的什么焊膏?

bga焊膏啊!也没别的焊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钢网加热好一点,特别的牛人除外。

这是植球台啊老兄!带网加热估计网子都变形了

网友:
一直都是带网加热

网友:
温度280,风速2档

网友C:
我这个值的是965北桥,估计这北桥带网值也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值的是965北桥,估计这北桥带网值也变形了

965植起来蛋疼呢。不如买一个芯片,又不贵,一般也就值个显卡或南桥,北桥真心不想重植

网友D:
焊膏不好要用进口的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膏不好要用进口的焊膏

我的焊膏是559!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我的焊膏也是559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是在板上植还是在芯片上植啊?

网友:
桥都弄不好   还是退出维修界吧    要么去培训下这样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来吧,我在这等你。。。

网友:
焊膏尽量减到最少甚至先不加焊膏,焊上了再加,这样就不怎么跑了。

网友:
油摸少点 ,就不会粘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