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8E8057-NNC2 的MAC 資料

楼主(2014-10-01):
mac 資料IC 好像遣失. 不知道要怎麼寫入? 還是有人有備份. 求助.

网友A:
怎么了,,网卡地址吗,,,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了,,网卡地址吗,,,什么情况

好像網卡的 MAC 跑掉. 裏面資料不見

网友A:
要看你这是什么板子,有的厂家有这样的软件可以写物理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这是什么板子,有的厂家有这样的软件可以写物理地址,,

找不到這款.. 想問有沒有可以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這款.. 想問有沒有可以刷的.

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

网友A:
88E8057-NNC2只是网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E8057-NNC2只是网卡型号

聯想板子. 版號要找看看.  因為缺ROM的 IC資料. 只要有同片或怎麼刷就能搞定.

网友:
求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