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南桥发出复位需要收到那两个信号?

楼主(2014-10-01):
图纸,求大神帮我分析下

网友:
自己顶下,不要沉了

网友:
版主,你在哪里啊大师级别的人物们,帮我分析下呗

网友:
哎,算了吧,每次发完求助,马上就找到故障点,秒杀了坑死了

网友A:
1:南桥收到ATX的PWROK后发出PCIRST#

2:南桥收到VRMPWRGD#后发出CPU复位CPUPWRGD#

网友B:
AMD770以上标准时序所有供电正常之后去查这几个信号→→→PWR_GOOD→→→LDT_PG→→→H_STOP→→→ALLOW_STOP→→→A_RST#→→→PCIRST→→→CPU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南桥收到ATX的PWROK后发出PCIRST#

谢谢大指师点迷津让我茅厕顿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770以上标准时序所有供电正常之后去查这几个信号→→→PWR_GOOD→→→LDT_PG→→→H_STOP→→→ALLOW_ST ...

谢谢大指师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了

网友:
AMD的时序真的比较复杂,,,INTEL的时序都记清楚了,AMD的还是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