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换显卡过后的附病,LOGO界面慢。硬盘不转。

楼主(2014-10-01):
  这机机器客户拿过来是显卡问题  花屏 。直接换显卡OK并且测试OK.   于是就没管它。确定好了,打电话叫客户过来取,取之间又测试了下,这一测试问题就来了,进系统蓝屏。考虑应该是系统问题。打电话问客户问有重要资料没,客户说没有。装的过程中竟然发现不了硬盘。硬盘也不转动了。幸好测试了下,不然客户要说了。下面就开始维修过程了。
    竟然发现不了硬盘首先从供电查。
供电,耦合对地阻值正常。想着直接换南桥,此机南桥是AF82801IBM桥。换后故障还是一样。心想这下可要慢慢查了,毕竟显卡报了350大样。拿来还可以进系统。没办法还得修了。
   下一步查时钟了。测47。48脚时钟……问题出来了。只有瞬间波型。 正常情况下是持续的波。

47,48两脚对地正常。于是换了个时钟芯片。换之后波型还是一样。然后查46脚R307电阻。问题终于出来了。电阻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这个0欧电阻阻值变大了。上烙铁。直接用线连上,开机47,48脚波型终于持续了。
付上进系统的波型。

表达不清楚请大家见谅。

网友:
R307可以认为是HDD时钟的开启吗?

网友:
应该是加热过程中,损毁了这个电阻

网友A:
时钟不正常引起的不认硬盘    学习了

网友(2014-10-31):
这机器修的并不完美,应先查时钟芯片外围 46脚R307电阻,再考虑换时钟芯片。另外硬盘不转了不知怎么修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不正常引起的不认硬盘    学习了

307电阻所接的电路是什么作用呢? 是时钟频率什么的?

网友:
没有时钟信号就连硬盘都不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