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M230WF5屏电路DC/DC芯片资料

楼主(2014-10-01):
AOC e2343F,屏型号为LM230WF5,通电后电流1.5AVGH22V,VGL电压只有-1.5,DC/DC芯片SM4005和电感巨烫,周围电容电阻都测过没短路的,求帮助

网友A:
有芯片就先换一个,如果没有其它都不用谈了,,

网友:
这芯片有什么作用

网友:
VGH22V,属正常,它跟VGL电压属同一芯片转换吗?若是芯片应无问题。

网友B:
这屏以前我修过,故障是所有电压都正常,就VGL偏低。可以肯定的是VGL已经正常是被其他地方拉低。楼主可以断开VGL 的后级看看是不是就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芯片就先换一个,如果没有其它都不用谈了,,

换了一个料板上的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屏以前我修过,故障是所有电压都正常,就VGL偏低。可以肯定的是VGL已经正常是被其他地方拉低。楼主可以断 ...

好像VGL直接从芯片某个脚出来的,用什么方法断开,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VGL直接从芯片某个脚出来的,用什么方法断开,请指教

你看标有VGL; 的地方有没有连接什么0欧的电阻或者有割线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标有VGL; 的地方有没有连接什么0欧的电阻或者有割线法,判断,

谢谢,明天我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结果,谢谢

网友:
记得有个故障机也是低压太低,最后是IC损坏,换后就好,如果换后无还是低电压,你应该测一下IC供电脚,看看有无电压,如果没有,继续上查电路,找到故障点,进行维修

网友C:
经查是电感短路,已修好,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经查是电感短路,已修好,谢谢大家

那个标有100的大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标有100的大电感吗?,

是的,短路了,用万用表很难测,我用的是LCR电桥

网友:
直接换芯片

网友:
这种新芯片 很少有的 只有换了试试 没有资料

网友:
VGL电压只有-1.5这个不正常,正常应该为—6V左右,从这里下手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查是电感短路,已修好,谢谢大家

原来如此,电感短路,导致VGL被拉高

网友(2014-11-06):
请问楼主 你显示器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