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M通电自动开机后显示一件恢复模式画面修复!

楼主(2014-10-01):
开机显示一键恢复模式
硬盘接口被液体腐蚀

硬盘上面的水迹

进水位置

进系统界面

此机维修很简单!算是捡了大便宜,就清洗下进水位置,并补好飞线进水位置的一个根线

网友A:
进水都还有显示  看来不严重   只是那个一键恢复应是厂家自带硬盘系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都还有显示  看来不严重   只是那个一键恢复应是厂家自带硬盘系统的吧

不是,跟硬盘无关

网友B:
键盘连键吧 我记得好像按CTRL+B  好像是的 可以进这个恢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键盘连键吧 我记得好像按CTRL+B  好像是的 可以进这个恢复的

你乱说,我取下键盘后还是一样

网友D:
开机显示一键恢复模式是怎么回事儿?是F11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显示一键恢复模式是怎么回事儿?是F11键吗?

看来你是新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乱说,我取下键盘后还是一样

哦  我的老式台式机 也有这个  有快捷键进着个程序的  我记不得了  04年机器

网友:
哦  我的老式台式机 也有这个  有快捷键进着个程序的  我记不得了  04年机器

网友E:
原来是进水啊   楼主说的那么玄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进水啊   楼主说的那么玄乎

没有玄乎啊,不是指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