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4-10-01):
客户自己换的I7 CPU(BGA转PGA),半小定时掉电,拆开机后发现是HM70的桥,70的桥容易挑CPU,掉电。
更换HM77的桥后解决问题。

网友:
我去  给维修带来难度啊

网友:
原来还有这回事。

网友:
这个是真的么,7系列的桥会这样?

网友:
感谢分享。MH70挑CPU ,,这也知道,太强大了

网友:
70的桥容易挑CPU,掉电?这个真没遇到过,涨姿势了。

网友:
先谢谢  楼主的无私。  下次就不会走弯路了 。。

网友A:
这应该是原创,首次尝试成功的吧

网友:
多谢楼主指点。今天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原创,首次尝试成功的吧

不是原创,群里面高手指点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多谢楼主经验分享,很有用,不用自己再瞎摸索了。

网友:
又学习了,I7的本维修很少碰到啊

网友:
这个绝对第一次看到,,,,不好搞 呀

网友:
我去  i7的本子都有的修啊

网友:
楼主你说的那个群  给我下呗

网友:
呵呵 我笔记本从来没有换过CPU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让我受益良多,没想到HM70的桥能用HM77的换,长见识了

网友B:
原来是桥的问题呀。我自用的这台G480就是这个情况 咯。

原来是B830的U,我手头有一个I5,一个I7,都是三代的U,换上去就是不定时自动掉电关机。我还以为有BIOS刷一下会好呢。看来我也得换个桥了。要不有U都用不上。

原来是一条内存的,我自己加了条槽上去,可以正常使用。现在就是U的问题。

网友:
这个真是第一次见到啊,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原来有这种问题,

网友C(2014-11-12):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桥的问题呀。我自用的这台G480就是这个情况 咯。

原来是B830的U,我手头有一个I5,一个I7,都是三 ...

我自己用的也是G480,原来是赛扬的U,今天收到一个I5,换上去也是半小时掉电,以为找到升级版BIOS就能好,结果找不到,看来也只能换桥才行,哥们你换得什么桥?搞定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用的也是G480,原来是赛扬的U,今天收到一个I5,换上去也是半小时掉电,以为找到升级版BIOS就能好 ...

HM76的桥呀,比原来70的稳定

网友:
我拆过几台G480的本,I3、I5的机子,都是用HM76的桥,也就是芯片上标:SLJ8E的桥

网友:
准准的半小时关机么?
我上次遇到一个跟定时炸弹一样准 准准的半小时掉电!跟没电了一样!最终没修好!一直没弄明白什么问题!希望有高手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76的桥呀,比原来70的稳定

你换HM76的桥成功了么? 还有你加一条内存槽现在一共上了几G的内存?这个型号好像是最大只支持4G的。

网友:
这是 经验 是嘛????还是有什么原理可循的???

网友:
给维修带来难度啊

网友:
又学习了.这个真是第一次见到啊,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