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笔记本M5-581进水

楼主(2014-10-01):
acer 笔记本M5-581进水 待机 0.05a不开机 公共点电压4.72 不开机 故障解决办法

网友:
说的好简单好简单啊,这样的问题分分钟能解决的啊。。。估计都没人回答

网友:
重点查保隔和充放电路

网友:
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吗?断开与公共点相连的地方,看是哪里把它拉低了。楼主可以先拆掉待机芯片和上管看看

网友:
公共点对地阻值是多少啊。是不是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