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MX REV.1.03G 自动上电

楼主(2014-10-01):
同行拿来一块华硕主板M2N-MX  REV.1.03G 自动上电,关也关不了,绿色线被强制拉低电压,测得有以下电压:

内存供电1.8V 0.9V
桥供1.5V  1.2V
VDDA2.5V
开关5V
重启3.3伏

CPU供电没有。

并测得绿色线对地阻值也正常。

然后我拆掉IO还是一样,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图,乱找也没找到跟绿色相关连的元件,
所以请有图纸的,点位图的,修过这块板的,有经验的,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4-10-2 20:46):
终于让我给修好了,请移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6255-1-1.html

网友:
AMD单桥,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A:
你的技术还是相当牛的!!!     再思考思考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技术还是相当牛的!!!     再思考思考应该没有问题

我现在加焊桥的冲动很强烈,不知道对还是不对,看看再说。

网友:
这板子加焊一下就可以,但是修好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
换IO,不行加焊桥

网友:
华硕的主板822排阻通病,单桥加焊。

网友:
继续顶,相信你行的

网友:
绿线的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B:
这种板子 肯定是先换IO不行就加焊单桥呗。。。。

网友:
CPU供电没有,我认为,先从CPU供电入手。

网友:
还是找822排了阻吧!具说这板822排阻物容易坏。

网友:
稳一点说,按照我的经验,这个板子加焊都不要加焊了,换桥才能好的,NV碰到太多这个现象了,要不就就按照NV的关机时序PCI复位
HTVDD_EN
1.2V HT
HT_VLD
CPUVDD EN
CPU供电
CPU VLD
时钟
SLP_S3#
看下已经到了哪一步,不然就不要搞了牵扯到桥的客户也不一定会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 肯定是先换IO不行就加焊单桥呗。。。。

可是我已经拆掉IO了呀,它还是拉低绿色线呢????

网友:
PSON 的高电平是靠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