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电源的假负载,上电路图,希望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4-10-01):
学了一段时间的电源维修了,也修好了几个电源了,上电测试了下电压都正常,准备自己做一个假负载测试一下电源,设计的电流是5A,负载用大功率的电阻,也有建议说用灯泡的,不过太刺眼了就放弃了,看过几个大神写的关于做假负载的帖子,所以画了一个假负载的电路图发上来大家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没有画-5v和-12v的,不知道需不需要加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电阻好找么??

网友:
这个是要主要考虑的

网友:
图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假负载方式没试过!

网友B:
建议用电炉丝做假负载!可以任调阻值,功率也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电阻好找么??

电阻网上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电炉丝做假负载!可以任调阻值,功率也够。

有位仁兄就是用的电炉丝,好吧我也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电炉丝做假负载!可以任调阻值,功率也够。

这里你说的电炉丝功能是不是相当于电位器功能呢?

网友:
新人报到,前来学习!!

网友:
回复才能下载东西吗?

网友:
没有做过 学习中

网友C:
干维修的还用这么复杂?搞个478平台换上个赛扬D,开机看视频只要不停机,用在现在的平台上保险没事。要是感觉显示器费电可以关掉,听声音就能知道电源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维修的还用这么复杂?搞个478平台换上个赛扬D,开机看视频只要不停机,用在现在的平台上保险没事。要是感 ...

你说的我都没有,我是业余的维修爱好者,爱好而已,所以喜欢折腾。

网友:
折腾才能进步,大家深度折腾吧

网友:
楼主设计的5A电流表可不好找

网友D:
          不错,很简捷。提个建议,每路增加一个并联的相同支路,且在增加的支路中加个控制开关,根据实际需要来测试电源的输出电流大小能力。你上面的电路图中负载总功率容量仅100W ,太小了,如此扩展后可达200W。当然,如准备专修电源,还可继续扩展,或增加些其他测试项目。

网友:
用电阻的话用个小风扇吹着吧, ,不用每一组都加要标准电流的

网友(2015-08-15):
引用 网友D:
不错,很简捷。提个建议,每路增加一个并联的相同支路,且在增加的支路中加个控制开关,根据实际 ...

你的建议不错,这里绿色线开关实际控制的是各支路输出总电流大小。

网友:
感觉 还是用灯泡方便   不用担心发热问题   因为灯丝本身就是电阻     而且接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