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驱动板ON没有电

楼主(2014-10-01):
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而且驱动板上ON没有电,这是那坏了?
显示器

网友:
说明VGA没有信号,看是什么显示器了,有可能是三极管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把故障描述清楚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电源板正常的话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MCU工作不正常,查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一是换按键板试试,有可能是按键板出问题,导致无ON待机电压;二是查电源5V待机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