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坑爹维修

楼主(2014-10-01):
坑爹板:映泰A780L3故障现象:复位灯常亮,时钟电压3.8V
供电全部正常,去问师傅,师傅说时钟有电压了先不要管它
查南桥发出复位信号前的两个条件,我知道其中一个是PWRGD,
是高电平,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然后在转了一圈,

再发个求助,结果回答我的也屈指可数, 我狠郁闷

直接测PWRGD,我记得论坛上有个大师说过,103 472,
排阻爱坏 我也照葫芦画瓢测了测472 一端有3.4一端没有,

打值,表u没反应,我直接换了,

复位灯灭了,测PCI时钟1.8V

总结:有的板,要复位了时钟电压才会正常

除了PWRGD,还有个条件是什么,AMD的板子,我有点印象,但就是想不起来,求大师告知,小生在此谢过。

网友A:
PWR_GOOD→→→LDT_PG→→→H_STOP→→→ALLOW_STOP→→→A_RST#→→→PCIRST→→→CPURST

搞定

网友:
如果再讲细致点就完美了

网友:
*脏话*。。你大师的帖子是怎么看的。。。随便翻翻也知道啊VRMPG

网友:
修主板,要讲时序啊

网友:
坑爹的时序,永远记不住

网友:
如果懂得AMD平台,AMD芯片组的时序,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肯定很快搞定的。。。

网友:
AMD主板桥旁边25MHZ晶振的波形都要查下才行。

网友:
看你的贴看到头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R_GOOD→→→LDT_PG→→→H_STOP→→→ALLOW_STOP→→→A_RST#→→→PCIRST→→→CPURST

搞定{:4_113: ...

楼主解析一下这些信号让我们这些小白也学习一下,AMD的时序太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析一下这些信号让我们这些小白也学习一下,AMD的时序太难了

我晕,我也在研究啊,我上电时序都不清楚,求大神给我仔细讲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我也在研究啊,我上电时序都不清楚,求大神给我仔细讲讲

楼主有没有 AMD时序的资料  共享一下相互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 AMD时序的资料  共享一下相互提高。

哎,一点都不会,只知道那几个供电,您应该全会了。我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呵呵,你真是什么猫碰上了什么耗子啊

网友C:
103的排阻在哪里呢?这个排阻应该在南桥附近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3的排阻在哪里呢?这个排阻应该在南桥附近是吧?

在供电芯片右边

网友:
必须顶,这种贴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