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不能开机

楼主(2014-10-01):
昨晚用还是好的,今天插了个内存后,插电后电源灯不亮,用电池也不能开机,拔下电池插电源也不能开机。已知内存绝对是好的,换内存时候是拔下电池换的~~~跪求高手解决啊

网友:
看电流啊,是内存不过还是怎么的?换个内存,要不就清个CMOS,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把内存拔下开机吗?

网友B:
放下CMOS电应该会好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先把CMOS放一下电吧,有可能是有静电干扰造成的

网友:
送维修店维修吧

网友:
是不是碰到哪里了?

网友:
you  dai   ji   dian  ya  m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拔下开机吗?

不开,插电源适配器电源灯都不亮,用电池也是,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风扇也没转,就跟完全没电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下CMOS电应该会好

那怎么插电源后电源灯都不亮,用电池也是,没任何反应,就跟完全没电一样

网友:
有可能查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插电源适配器电源灯都不亮,用电池也是,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风扇也没转,就跟完全没电一样

这机器原本是正常的,你换个内存条就不开机了,请检查你开壳的全过程有没有动过其它的地方。

网友:
不触发了?运气真好,应该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插电源后电源灯都不亮,用电池也是,没任何反应,就跟完全没电一样

可能是电路受CMOS信息保护了

网友:
如果电源灯都不亮,那就先放电,如果放电不行,用万用表量下3V 5V 如果没有3V 5V且3V电感只有0.18左右,那就把3V 5V电感旁边的两个电解电容换了,通病

网友:
哥,你不是修电脑的吧

网友:
送维修店维修

网友:
学习了,来学习了,真的来学习了

网友:
量3  5V有没有。没有就量下组织。正常就换3  5V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