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2351-F 图像正常两分钟后就开始上下抖动,请问驱动板还是屏幕

楼主(2014-10-01):
HP的19寸 2351-F 开机后正常使用,但
图像正常两分钟后就开始上下抖动,请问驱动板还是屏幕,驱动板就换换,如果是屏幕那没办法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你拆开代换试一下就知道了。电源板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拆开代换试一下就知道了。电源板电容都有可能。

谢谢,由于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很少,  我打算一先万用表查查漏电的问题看看

网友:
应是哪个器件过热不稳定了,可用冷却法试验。

网友B:
抖动时是一条一条的白线吗?是的话我遇到过是屏升压芯片坏掉了!换了就好!

网友:
把屏用通用板点一下就区别出谁的故障了,然后再处理

网友:
这种不好判断,只能有代换法排除

网友:
基本上属于屏坏。上故障现象图片和屏型号。便知道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抖动时是一条一条的白线吗?是的话我遇到过是屏升压芯片坏掉了!换了就好!

不是白线哦,白线的见多了,是图像会自己拉高又降低的,

网友:
这个只能你自己先代换一下试试 没动手干呢 谁也不确定

网友:
是lm190wx1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