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31-M7 档E9 Eb

楼主(2014-10-01):
今天修到好几块映泰 G31-M7  档E9 Eb,怀疑是通病。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跑E9 Eb,更换过时钟芯片,南桥,BIOS芯片从好的板子上取下来换上,还是档E9 Eb,内存条件都查过,第1pin   119 120pin   238pin都正常,假负载数据 地址线也打过,没有发现问题   ,有没有哪位大神修到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A:
BIOS,时钟,南桥都搞过了。。高难度啊。。。。不是CPU没上双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时钟,南桥都搞过了。。高难度啊。。。。不是CPU没上双核的吧

我用的是E420的CPU,这个会吗?有的映泰G31的主板就可以正常的

网友B:
把COM口芯片和网卡芯片拆了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COM口芯片和网卡芯片拆了看看

好的,明天我去店里面试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明天我去店里面试一下,谢谢

如果还不行,还可以考虑换一个IO试试的,IO脚位定义不一样跑代码也不一样的

网友D:
内存槽有清洗过没,清洗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要搞北桥才行。。。。

网友:
这个板多是北桥虚

网友E:
你那内存的SPD电压多少啊。

网友:
怀疑是NB

网友:
总线正常吧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吧,打一下内存排阻的值

网友:
刷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吧,打一下内存排阻的值

没有,打值是正常的,估计是北桥问题

网友:
BIOS是从好板子上面拿下来装上去的

网友G: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了吗?

没有,北桥问题可能很大,现在同样故障的板子放在一起了

网友:
会不会是乱码啊!!!比如vrmpwrgd先出来了

网友H:
楼主我的七彩虹G41D3也是当E9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的七彩虹G41D3也是当E9

这种主板不好修,这种故障我都没有修好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明显断线掉件

网友C(2014-11-05):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不行,还可以考虑换一个IO试试的,IO脚位定义不一样跑代码也不一样的

今天又遇到这个问题,用您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槽有清洗过没,清洗试试

刷过了,不用的

网友:
CPU换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内存的SPD电压多少啊。

238脚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遇到这个问题,用您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

那撤掉内存又是什么代码啊,也可以考虑拆网卡、声卡、com芯片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撤掉内存又是什么代码啊,也可以考虑拆网卡、声卡、com芯片先的

都拆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遇到过梅捷的G31跑这个码加焊南桥好了,但用不长久。

网友:
把COM口芯片和网卡芯片拆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