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清除登录密码后!不引导了得用U盘引导才能进系统如何让解决!

楼主(2014-10-01):
今天一三星笔记本清灰!xp系统有密码!就用U盘破解了一下!清除登录密码后不引导了!得用U盘引导才能进系统!原来不是这样的!惹祸了!
进PE重建了N遍主引导记录,都没好使!换我们自己的硬盘就起系统!他自己的硬盘就只显示左上角一个横杠!
这可怎么解决呀!哪位大侠遇到过,有没有什么神奇的软件能让系统正常启动呀?老着急了!
我多事儿!想破了密码看看他的东西!结果不引导了!
大家帮我啊!人家系统不能重做有重要软件!明天就来取了!先谢谢大家了!帮帮兄弟吧!

网友A:
换一个强大的P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强大的PE试试

哥们,什么pe比较强大呀?推荐一个!谢谢哈!

网友B:
原来的系统盘还是活动分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系统盘还是活动分区吗?

是的!我重建主引导记录,也把活动分区取消再激活也没用!这是一个徒弟惹的祸,叫她破密码可她发现一个什么cmos什么密码破解的工具就点了!结果就这样了!还得师傅开屁股!真是麻烦!咋跟客户交代呀!我们从来都没弄出过这事儿过!这孩子太不省心了!总拿师傅的活做实验!客户说有数据还不想做系统!帮帮我吧!

网友D:
用电脑店或者通用PE试试,不是重建引导了,是修复引导,有个小工具修复系统引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脑店或者通用PE试试,不是重建引导了,是修复引导,有个小工具修复系统引导的

我试过我自己u盘里进PE修复引导的软件!可没好使!在系统里也试过!不灵啊!不知道有没有更狠的软件!上传一个给哥们!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重建主引导记录,也把活动分区取消再激活也没用!这是一个徒弟惹的祸,叫她破密码可她发现一个什 ...

客户电脑中有没有系统还原备份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客户电脑中有没有系统还原备份文件。

人家不让动系统,可现在只能用U盘引导才能进系统,咱们也不能把U盘送他呀!就算送他人家也不愿意呀!原来不是那样的!这客户不好答对!人家就让恢复原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不让动系统,可现在只能用U盘引导才能进系统,咱们也不能把U盘送他呀!就算送他人家也不愿意呀!原来 ...

你用U盘引导才能进系统,是选择“从硬盘启动计算机”吗?进CMOS里设置第一启动项为硬盘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客户电脑里有备份的还原文件可给他还原一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U盘引导才能进系统,是选择“从硬盘启动计算机”吗?进CMOS里设置第一启动项为硬盘吗?我的意思是如 ...

硬盘模式ahci和ide包括把硬盘调成第一启动项都试过!都不行!这客户听刁蛮的,说:你清灰破密码咋还弄得不启动了?听他的意思好像系统里装了那种不能重做系统的什么软件!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教教兄弟!这客户真的挺棘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U盘引导才能进系统,是选择“从硬盘启动计算机”吗?进CMOS里设置第一启动项为硬盘吗?我的意思是如 ...

bios清了3遍了!第一启动项也调成硬盘了,是东芝的硬盘!换我们自己的硬盘就好使,感觉还是硬盘哪里不对了!就是不会弄!

网友E:
这种事还真不好处理,上次一个Hp的新机来WIN8改7后也是出这个问题,最后放弃了.不过楼主可给他在E或F...盘给他重做组成双系统,如能进正常进E...盘的系统则在里面改一下进系统的优先顺序看行么. 以前遇过单位的机子重做系统后出这个问题用这种烂办法才脱了手,祝楼主好运!

网友:
先做个备份,然后再把C盘删除,重新做引导,再用GHOST还原原来备份的镜像文件试试看。

网友:
下载新版的大白菜PE工具,里面有系统引导修复,修复过程注意盘符选择要正确,一般XP系统都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重建硬盘的MBR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一重新搜索分区

网友F:
可以试试重新搜索分区,然后一个一个的保存

网友:
我试过用XP的光盘修复,XP有修复功能,以前公司财务用的机子就是进不了系统,用光盘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事还真不好处理,上次一个Hp的新机来WIN8改7后也是出这个问题,最后放弃了.不过楼主可给他在E或F...盘给 ...

这倒是个好方法!可这本只有C盘和D盘,又说有数据!

网友:
楼主还没搞定呢?就用U大师里面的修复引导,不可以吗?应该可以的,要是不可以可就惨了。

网友:
用disken搜索分区试一试,或者修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重新搜索分区,然后一个一个的保存

别误导人家什么搜索分区啊、把人家数据搞丢了巨麻烦了

网友G: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几次有的是要修复引导文件就好了、有的只有装系统了还有更离谱的按esc或者回车键就好了、按esc和回车是在他进不去的时候俺的不是正常时候按得别误会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几次有的是要修复引导文件就好了、有的只有装系统了还有更离谱的按esc或者回车键就好了、 ...

一会儿我试试esc和回车!thank you!

网友H:
好像是你清理密码的时候吧sam文件给删除了吧,这个我遇到过,不好弄,在别的机器拷贝个也不行的,还是和客户好好沟通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你清理密码的时候吧sam文件给删除了吧,这个我遇到过,不好弄,在别的机器拷贝个也不行的,还是和客 ...

好像不对呀!徒弟说弄什么清除BIOS密码的软件来的!然后就这样了!但是哪次U盘引导都到填密码的界面!
后来我干脆把密码给破了!再引导就直接进系统了!破密码时查找SAM文件还有啊!她没删除SAM文件吧?

网友:
用U盘里边的系统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既然是清楚cmos软件引起的为什么不刷个boss

网友:
使用光盘修复,我试过,可以

网友:
进PE修复系统引导或者重建引导记录

网友:
sam文件删了就难搞了。该做的你都做了不必花时间了。不知道会有高手出现吗。

网友:
进系统看直接绕过去就行了,干嘛要破解呢,肯定是删了东西

网友:
那按快捷启动能进入硬盘吗?在多重建几次说不定就好了!!我固态硬盘关机后拔掉有时引导也会丢失有时重建1次2次是不进系统的,还有你清个灰   破什么密码  手痒还是蛋疼啊

网友:
XP可以光盘修复,windows7可以直接修复,你先用U盘引导,再按F8进安全模式,把系统还原到上次系统自动备份的状态,我试过了的可以修复,不知道你的行不行,还有就是重建MRB

网友:
数据搞丢了,,麻烦就更大了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了客户????、

网友:
进PE修复引导就好了

网友:
PE系统工具里就有引导修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