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945GCM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4-10-01):
测量开关没电,发现一个L1117ADJ0813  测量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更换CX1117ADJ84K1J后上电发烫,测量电压只有1.79,还是点不亮主板,求指导和电路图

网友:
看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打下3VSB阻值,肯定不正常,拆网卡不行  桥挂。。。。。。

网友:
先打下阻值看有多少,阻值低的话,桥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3VSB阻值,肯定不正常,拆网卡不行  桥挂。。。。。。

这里可以直接烧机测试故障。

网友:
有些117是转换18的

网友:
网卡有事吗,不行就是乔坏了

网友:
网卡和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网卡没事   只是开机停了一下电  再开机就不加电了,开机处没有3.3V  更换117后就这样了

网友B:
PCI A14 或 PCI-E B10 测量电压只有1.79? 对地打值低于100视为短路,如低于100先拆掉网卡。拆掉网卡仍是一样那大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 A14 或 PCI-E B10 测量电压只有1.79? 对地打值低于100视为短路,如低于100先拆掉网卡。拆掉网卡仍是一 ...

PCI A14  PCI-E B10 测量电压只有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