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小弟显示器有点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4-10-01):
我的显示器一直好好的刚才忽然有问题了。左边有一条边一厘米左右不是黑边我鼠标移到右边能在左边那条边上显示出来。哪位大哥能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上图才能看问题,,,,能显示图片的话液晶层问题较大(液晶屏本身),当然具体还是要拆机一一检测

网友:
调一下信号的分辨率为显示器最佳分辨率就好了。

网友:
自动调整下就OK 了

网友:
好了没?进设置菜单选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这个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一开机就这样吗

网友A:
是的开机就这样

网友:
楼主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要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器分辨率的问题,试着调一下,或者调节显示器的自动调节试下,再去考虑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 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现象屏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有可能是 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开机就这样

f发个截图看看啊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