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高压一体化板换通用驱动板的方法和技巧续

楼主(2014-10-02):
      大家都知道。液晶的电源高压一体化板结构是非常普遍的。特别是品牌机的液晶更是如此。而液晶的驱动板是液晶里比较爱坏的一个部件(比如MCU程序坏了,三星的情况遇到的更为我们熟知)。但如果驱动板坏了(比如MCU程序坏没找到)!使得我们暂时无法修复它。在保证液晶正常修复的前提下。大家有好的办法都可以说说。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困惑。这就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大家的回帖和跟帖能很好的认识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为以后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希望大家从这三个方面考虑一下。

一:驱动板坏了,可能有的方案。不在乎合不合理。能修好机就行。

二:比如换通用驱动板板了。线序也是对应了。但会亮一下就暗屏。(比如三星的常会。有些不会)。

三:换通用驱动板时发现供电是19V  21V(高电压时)。如何办。

因没按预想的方式成贴。那就按上面的三个话题大致说说吧。
一:驱动板坏了,可能有的解决方案。不在乎合不合理。能修好机就行。
1:修驱动板,主要是以下四点的问题会多些:
a: MCU程序爱坏。
b:图像处理芯片的虚焊和损坏 。
c: DC-DC的稳压转换电路或稳压器(1084  1117等)的损坏。
d:各个供电(12V  5V  3.3V  2.5V  1.8V )的滤波电解电容容易损坏。

2:更换通用驱动板。常规维修中的最实在。最廉价。最快捷。最容易成功。适用性最广(比较万能的)的方法。(比如19宽屏的用通用的2025刷程序:双8LVDS   分辨率:1440X900  屏供电跳到5V就可以了)。

3:换型号一样的原装板就OK了,板来了。只需插插线。上上螺丝、通电成功(因和原来一样的怎么拆就原样装回就行了)。
4:换型号不一样的原装板。有些要求:
a:接原机的供电可以用。
b:驱动板屏线和屏的接口信息一致(供电和差分信号等的位置要对应)。不对应的话:有些朋友也是可以跳屏线解决的。在这不细讲了。
c:驱动板的程序要能兼容这个屏(能点这个屏)。
D:其他的要求等。

5:要不干脆就除屏外都换新的。(新适配器+新驱动板+新高压板+新屏线+原装屏=搞定)。下血本了!但结果是可喜的。有些朋友说这个成本还能接的受。这点就说到这吧。

二:比如换通用驱动板板了。线序也是对应了。但会亮一下就暗屏。(比如三星的液晶电源高压一体化板常会。有些不会)。
1:这在早期的修液晶是常遇到的问题。当时也没更好的办法。全换(用新的适配器  驱动板  高压板  屏线)就好了。当然早期的液晶收费也比较高。这个方法也较常用。
2:换其它功率更大的液晶电源高压一体化板原装板(比如冠杰的一体化板)就可以用了。换下的一体化板以后修理还可以用。
3:换原装板。可能购板的时间久些。成本会高些。但特别是现在的网购比较发达!这两点都可以很好解决了。所以这种方法也算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吧。
4:一体化板换通用驱动板一般都会接电源的12V。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考虑能不能接电源的另一个电压5V。回答是可以的。而5V设计的功率一般也比较大的(在这要说明的是驱动板需要的最高电压是5V.即使电源12V来了。也会通过稳压器:比如LM2596或 SK8050SD之类的稳压器或稳压电路把12V变成5V。驱动板再通过稳压器或电路或元件把5V变成3. 3V  2.5V  1.8V等)。  比如三星液晶的驱动板坏了。换通用驱动板2025L接12V会灯管亮一下就灭。这时可不接12V了。把液晶一体化板的5V接到2025L的稳压器BM1084-3.3(5V变3.3V)的输入端即可。   如果遇到了只有12V  3.3V的这种一体化板(很少有)。再用2025L代换时可12V接的同时。也要把3.3V接到2025L的1084-3.3的输出端即可。这时切记要把1084-3.3的输入端挑开(或取下1084-3.3也可)。这样12V转5V可以给2025L的所有5V供电。而3,3V给2025L上所有的3.3V  2.5V  1.8V等供电就行了。    其实用通用驱动板的人都知道有些通用驱动板已做成12V  5V都可用。但我们接触用5V的情况不多而已。
5:也算是4点的延续吧。换驱动板时可用厂家设计好的5V供电的驱动板。比如NTA93A。就很方便。但93A的也要考虑它的要求是供电接5V  屏的供电也要求5V。所以对大屏的支持和使用是比较理想的。

三:换通用驱动板时发现供电是19V  21V(高电压时)。如何办。
其实上面都说的差不多了!只是简述一下吧。
1:修复坏板。供电原样。没问题
2:换一样的原装板,修理轻松些。成本会高些的。
3:换供电接近  驱动程序和屏线能兼容原屏的原装驱动板。
4:不接19V  21V的这路电压。接它的另外一路的5V的电压用就可以了。
5:全换新的通用的。不计成本,只求修复了。

供参考。相信大家也有很多好的方法的。我们都倾力的去做了。这就是论坛的魅力!

网友:
没看懂  电源高压一体化板换,通用驱动板方法???你说的是电源高压板的代换  还是驱动板的代换

网友A:
楼主写的 真好 问个问题  电源板坏了 换的电源板没有ON这个信号  驱动板上有ON这个开启型号     怎么让驱动板工作啊

网友:
看不懂哎,讲的太复杂了,没那么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 真好 问个问题  电源板坏了 换的电源板没有ON这个信号  驱动板上有ON这个开启型号     怎么让驱动 ...

     驱动板工作和驱动板上的ON这个开启信号或电源板上的ON/OFF开启信号是没关系的。也就是说电源给驱动板供电后,按按键POWER,驱动板就可以工作了!至于驱动板上的ON这个开启信号是驱动板工作后给一体化板的高压板部分提供开启信号。高压板有了供电12V和开启信号就会工作产生高压点亮灯管了。

网友:
楼主可以啊 一句惊醒梦中人  你对液晶了解的全面   知道了  以后碰到驱动板上有ON的   这个信号不要管它啊   给驱动板上电  就 可以 了

网友:
想跟着思路,好好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
全是语言文字看的有点晕。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