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78 REV:1.02G 不开机秒杀故障

楼主(2014-10-02):
华硕 M4A78 REV:1.02G 不开机
主板型号:M4A78
故障现象:有待机电,不触发开机。
维修过程:先上个照片

IO用的是

根据开机条件测的,RSMRST#电压为0.32V。 不正常。跑线测的IO右侧,pci槽处472有问题替换后修复完毕。

网友:
这里472排阻应该与822排阻功能应该相近,应该也是起到RSMRST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