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不亮秒杀故障

楼主(2014-10-02):
机型:联想G480
板号:G480 LG4858L 11326-1
故障现象:开机后电流0.3左右不亮。
维修过程:朋友发来一台在质保笔记本G480

说正常使用成这个样子的。朋友已经拆机侧过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
其它不用多说果断拆机,

测得PU4201 原件TPS51640ARSLR芯片无

找到此原件后用表笔一触碰竟然掉了,

找料板补上新件。开机

加屏测试。高兴的有点太早了,开机后白屏。无图像显示。图片吗,忘了拍了。
处理显卡,调整启动顺序,还有一点内存卡槽不良调整后。 清理散热。维修至此结束。亮机OK。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楼主真能碰,一下子就碰到点上了。

网友:
受潮了 各种腐蚀]

网友:
运气太好了吧 ,我咋没有啊

网友:
这倒是挺快的啊

网友:
有时候 修机器 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  呵呵  如果那个电阻不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腐蚀   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哟

网友:
昨天收到太联想G470的,电流0.4,测试无CPU电压,仔细观察后发现时给雷劈了,已经订桥了

网友:
这样的电阻没有标记 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大小【多少K】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腐蚀真的不找好。楼主的手气不是一般的好呀

网友:
运气甚好啊,快速捡钱

网友:
运包装不错吧

网友:
楼主一针见血

网友:
真心没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是测到没信号才去跟的吧,,不是一拿到手就去碰那电阻

网友:
运气真好好啊.要是仔细查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查出来

网友:
楼主这算通病吗

网友:
真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运气真好,我有时遇见CPU没有电压就头疼

网友:
高手越来越多了 都在秒杀 羡慕

网友:
目测PR4216与旁边电容都腐蚀了呀。

网友:
估计进水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电压应该多少啊!那个EN脚!

EN3.3V,公共点正常只有13.5V;在无待机只有线性电压的情况下,公共点是17.5V;由待机来控制充电芯片降压输出;如果按照常规来修,估计蛋蛋修受一圈也修不出来。现在修机器特殊点的必须记录,不然半年就淘汰出局了。

网友:
手上正有个板子,客户摔了一下,就无法开机了,加点不触发,cpu不供电,显卡不供电。

网友:
楼主这钱赚的痛快。

网友:
这是就细心秒了

网友:
目测就可以看到了吧

网友:
有图纸吗,.我的掉=电

网友:
该电阻  芯片供电吧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
今天接到的本子,跑0.6就不动了,怎么加速回事啊,请指教。

网友:
楼主运气确实不错 呵呵

网友:
意思是显卡也修了吗

网友:
高手啊   一下就秒了

网友:
楼主真能碰,一下子就碰到点上了

网友:
这一点搞了几个大洋

网友:
找到此原件后用表笔一触碰竟然掉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懂

网友:
这个真叫秒杀啊…………

网友:
好眼力 ,第一步 看板 我都看看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进过水吧!要不就是受潮了!

网友:
看情况是进水引起的

网友:
运气太好了 捡钱了!!!!!

网友B:
呵呵,一秒钟怎么杀
AXIN
看到板子,就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秒钟怎么杀
看到板子,就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本来是要给你加分的,但是系统提示过了加分的时间了,真遗憾。我也遇到你这个机器,故障相同电流0.3没有CPU电压,故障位置相同,也是这个10K电阻周围,有进水痕迹,且腐蚀的厉害,换了这个电阻后,开机电流蹭蹭的上去了,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嘛。。

网友:
估计是少信号或电压不对才去找的 没思路是搞不好的

网友:
VBAT是个什么信号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是通病还是怎么的,还是运气好啊,一下就碰到这个掉了,外观有什么异常吗!

网友:
下次修板先看仔细,没准能秒的有好多

网友:
佩服楼主 相当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