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5s自动上电重复跳变维修

楼主(2014-10-02):
        hp4415s 英特尔ati独显的 拿来是没待机,拆出主板,插上电源无待机电流,测量公共点有电压,无3、5v。拔掉电源再插上去发现有待机0.02,然后自动上电在0.02到0.3之间来回变化,开关上黄灯一直亮,但手一松待机又没了,估计是dc头有问题,拿个4416s的dc头换上,待机正常了,测量有3、5v但还是会在0.02到0.3来回跳,心想应该是cpu电压没出来。
        找到tps51620,测量34脚VR_ON电压不正常(电压多少忘了),看图纸此信号是PWR_GOOD_3发出的,看图纸是通过+3vs得到一个上拉电压,拆掉r25测量电阻上端也是0v。拔掉电源再插上去电流竟然不自动跳了,按开关也无变化,但按键灯还是一直亮黄色。不管了继续。

           接着看 +3vs是+v3a通过q55导通得来的,+v3a有3.3v,q55的g极为低电平,故无法导通,g极是GATE_3S这个信号发出的,q55是n沟道场馆,高电平导通,GATE_3S要想为高电平,SLP_S3#_3R就得为高电平让q1027、q1024导通。测量SLP_S3#_3R为0v。看时序,要想输出SLP_S3#_3R,要满足南桥收到PWRBTN#的上升沿信号、实时时钟要正常、BATLOW#要为高电平、VCCSUS供电正常这四个条件。测量后发现这4个条件都有。条件都有了还是不发出SLP_S3#_3R,感觉南桥有问题,加焊下南桥,上电亮机。

附上图纸和点位图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布局知道了

网友:
这样加加焊南桥的话,使用的时间长吗

网友A:
BATLOW#这个信号工作一般也与电池供电和保护隔离有联系。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LOW#这个信号工作一般也与电池供电和保护隔离有联系。

貌似没有看到楼主说到有这个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LOW#这个信号工作一般也与电池供电和保护隔离有联系。

瓦擦、看错了、有的图纸上没看到

网友(2015-03-12):
这桥会虚焊??

网友:
修机要果断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先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