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显示器维修之点滴成金—液晶显示器之高压板原理(提纲型帖)

楼主(2014-10-02):
液晶显示器之高压板(降压型)原理(以主芯片TL5001为例说明)
大家知道高压板的目的是产生高压点亮灯管的。而且常见的为是用12V的直流电通过高压板的逆变电路形成上千伏的交流电加到灯管管座点亮灯管。下面大致说一下它的电路元件组成和电路原理。
一:这个电路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部件。
1:保险
2:降压管
3:降压线圈
4:过压保护二极管
5:升压变压器(也叫高压包)
6:高压耦合电容
7:低频旁路电容
8:升压电容
9: 两个升压三极管
10:灯管管座
11:灯管
12:振荡芯片
13:开启之路两个三极管
14:灯管低压反馈端的两个二极管
二:这个电路原理主要是如下几点:
1:高压板的12V供电加到了开启的三极管和降压管的S级。这时开启之路也工作后。那么振荡芯片会输出控制给降压管。再通过降压线圈  升压电容和升压管和高压包的线圈。使得升压管有导通和截止的过程。即高压包上的两个初级线圈会交替的储能和释放能量。即高压包的次级会感应得到高频高压的交流电从而点亮灯管。
2:灯管低压反馈端的两个二极管:
a:一个是滤除过负的杂波。
b:另一个整流为反馈给芯片
3:过压保护:过压时通过过压保护二极管导通到芯片而关闭(主要防止过压烧灯管的)。
4:加速降压管的稳定工作的小电路,
5:空载保护(也叫断路保护):比如不接灯管时。振荡芯片会关闭。
6:高压板的输出反馈:通过此电路元件调节高压的即调灯管亮度均衡。有可能和亮度控制会和成一条线路的。
7:SCP过流保护脚(如TL5001的5脚):通过对该脚的处理即去保护解决高压板不能正常用的问题。(前提是高压板上没发现坏件的情况下)。
8:on/off或用BLON:开启信号,一般是高开低关。少数是低开高关的。

供参考

网友A:
版主 12v逆变之后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灯管用的是直流电吧     我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 12v逆变之后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灯管用的是直流电吧     我小白

是交流电

12V直流电变成上千伏高频的交流电。也就是所谓的逆变。

网友:
哥们这水经验太明显了

网友:
之前一直 以为是直流  感谢楼主 差点让人家看我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