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动进入BIOS ,需要按F3或者按ESC 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4-10-02):
我的电脑(联想IBM)型号<SL410K>开机自动进入BIOS ,需要按F3或者按ESC 才能进入系统!

百度收索答案如下:    我照下说明设置后无效.请高手指点下.非常感谢各位!

原因分析:

开机时直接进入BIOS的主要原因是主办BIOS的设置出现了问题。有些电脑的主板在设置的时候为了能够更加人性化所以加入了许多其他的功能。当BIOS的设置不正确时重启电脑就会自动进入BIOS。

解决方案:

既然是BIOS的设置引起的,那么只需要在BIOS里面设置好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当电脑开机进入BIOS后,选择Load Fail-safe Defaults、Load Optmized Defaults、Restore Defaults等类似字样的选项,选择完毕后按下“F10”保存并退出即可。

网友:
楼主把显示F3那个界面拍个照发上来看看。

网友:
图片就这样.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键盘串键了啊!很少有机器自动进BIOS的.

网友:
引起原因是:我在网上下载了个win8系统安装起来就出这个问题,现在不管安装什么系统也回不去了,就这样,  你看图一  提示是启动顺序有问题应该是,以前显示是按F12进入BIOS系统  现在就出现英文,被我设置乱了,恢复设置也恢复不了,纳闷.....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press the blue thinkvantage button   意思是 :   打断正常的启动,按下蓝色的thinkvantage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