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显示器维修之点滴成金—液晶显示器之电源电路原理(提纲型帖)

楼主(2014-10-02):
大家知道.液晶电源电路的目的是为电路提供能量的 。即主要是形成12V和5V给负载供电。下面大致说一下它的电路元件组成和电路原理。
一:这个电路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部件。
1:保险
2: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3: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用,液晶很多都没装。)
4:低通滤波线圈
5:整流全桥
6:300V大滤波电容
7:电源变压器
7:  电源管
8:启动电阻
9: 电源芯片
10:电源次级的双整流二极管
11:TL431
12:光耦

二:这个电路原理主要是如下几点:
1:300V的形成:220V的交流电经过220V的通道线路和元件以及全桥整流。300V大滤波电容滤波形成300左右的直流供电。再经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到达电源管的D极(漏极)
2:启动供电的产生:液晶的启动供电一般会有以下几种形式:
a:一是直流300V过1个或2个或3个启动电阻到达芯片为芯片提供启动供电。
b:二交流220V过二极管整流后再加电阻 形成启动供电到达芯片。为芯片提供启动供电。
c:220V交流电过两个电容后,再过二极管整流后到达芯片的启动供电脚。
d:其它的一些形式(和电路的设计和用什么样的芯片有关系。常见的还是300V过电阻到芯片比较常见)。
3:持续供电的产生:启动供电过后。电源芯片的供电主要靠持续供电供应。这个电路一般会和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同侧的次级线圈去电压感应交流再经电阻即二极管整流后到芯片。为芯片提供持续的供电和能量。
4:过压保护:一般是指220V电压过高时的电路的一种保护(芯片关闭)。,
5:欠压保护(也叫过流保护):因220V电压过低时电路也会被烧毁时的一种保护(芯片关闭)。
6:稳压控制过程:当220V电压在一定范围内不稳定时。电源次级电压也不稳定。取这个不稳定的电压通过TL431 光耦等元件给芯片的稳压控制脚。芯片处理这个信息后通过使电源管的导通时间的长和短。电源变压器初级线圈储能的多和少实现电源初级线圈储能相对恒定。次级12V  5V也自然恒定了(动态恒定)。
7:芯片的温度保护脚:现在很少有用的了。具体原理是。芯片发热会烧。这时芯片会输出一个电压反馈给芯片的保护脚。芯片停止工作。
8:电源次级电压的过压保护等。

供参考

网友:
金华啊,就是不太详细

网友A:
有点普通了这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普通了这资料

楼主分享点不普通的让我们开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点不普通的让我们开开眼界

     呵呵!不普通的不敢当啊!愿和兄弟们共同为论坛给力,能让更多的人获得帮助啊!当然我们也在获得无尽帮助!

网友:
讲了个大概,不是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