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华硕vw224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4-10-02):
屏编号是LTM220M1S2LV1.2   一开始是白屏然后慢慢出现竖线然后就静止,手头没有点屏工具,大伙看看这是驱动板问题还是逻辑板问题,按键灯能正常使用

网友:
大部分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的结论是屏挂了

网友:
屏的问题啊

网友:
驱动板问题。点下屏吧

网友:
唉, 根据经验 屏的问题比较大, 要想确定,还是点屏试一试

网友:
楼主,这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逻辑板  不用点啦

网友:
看这样子像是屏的事啊

网友:
搂住 你的屏坏啦

网友:
屏的可能最大,而且修复率低,,,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三星屏吧,那个屏坏的多

网友:
拿到修屏站去  看看还有没有救

网友:
换跟屏线试一下,不行的话基本就是屏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先将屏线进行重新插拔,如果不好,用手压住屏线接口,如果恢复,则屏线接口变形,找东西压住

网友:
绝大多数都是屏坏了吧

网友:
三星屏,,节哀吧。。

网友:
屏幕坏  怎么弄

网友:
拔插屏线,我碰到过

网友:
调正一下屏参试试,另外刷一下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