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0不停进纸,导致卡纸,哪的问题

楼主(2014-10-02):
用下纸盒进纸,连续进两张,卡到加热组件,

多功能纸盒,一秒能抬两下,不停的抬,,连续进的纸多了,就提示卡纸。。

哪的事?离合器?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A:
加电就不停拾纸,还是给打印信号后不停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电就不停拾纸,还是给打印信号后不停拾纸

给信号就不停进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信号就不停进纸。

先检查代换系统、驱动、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代换系统、驱动、数据线

我用机器自带的测试页也这样,不连电脑。

网友:
看下离合器有问题没

网友:
进纸离合器~

网友:
离合器,用不干胶贴下就行

网友:
离合器吧,不想拆机的话,就用胶贴贴着两边的接触点试试,

网友C:
怀疑还是离合器拆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还是离合器拆机吧

换离合器,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