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进水,不过内存。

楼主(2014-10-02):
联想Y450进水, 3,5V系统供电处,还有一个独立的显卡供电小板两地方进水。   把进水的地方处理下, 烤干以后0.2掉电。  HWPG没出来。  HWPG的条件一个一个找, 最后发现1.05V没出来。  显卡供电板是产生1.05V的地方,量了下1.05V的开启正常, 各种条件都正常,1.05V就是不出来。 显卡小板没图纸, 只好发了个显卡供电板过来。  装上后电流能走到0.88, 然后停留3秒左右掉电。    又量了下, CPU电压都出来了,内存电压也有。示波器打了下内存数据脚, 没波形。  看情况应该是走到内存卡这里了。    又刷了下BIOS, 情况依旧。内存各项供电都有, 现在该查哪里呢?  可能是哪的问题?

30脚DDR3_DRAMRST#无电压,  200   202 CGCLK_SMB  CGDAT_SMB都是3.3V,  看来是北桥给内存的的RST信号没发出来,正在找北桥发出这个信号的条件。

网友:
进水机一般情况下都比较难修,会引起连锁故障,是很头痛的事。

网友:
你这样的机器很明显是板子又断线嘛

网友:
进水的地方看看

网友:
进水都在供电的地方, 系统供电正常, 那个地方的进水应该可以忽略了。   显卡供电板已经换过了, 别的也没进水的地方。

网友:
把显卡加焊一下!温度别太高

网友:
板城有问题吧

网友:
终于搞好了, 原来还是北桥的问题, 加焊了北桥就OK了。    北桥工作条件一切都正常, CPURST#也正常, 可就是不给内存发RST信号。    我修本子不到最后关头, 一般不想动桥的。  这本子桥附近一点水都没进,也不知道怎么会导致虚焊的。

网友:
学习了  手头有台机器跟这个内存现象一样   明天加焊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