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新手相当头疼.....

楼主(2014-10-02):
接了个戴尔N5110笔记本i3独显的,客户说接上电源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电池可以用,我单独接客户的适配器开机后直接进入了BIOS而且报警(电池已卸)我说适配器坏了,用我的可以用,客户说装个系统吧,刚要做系统一会就自己关机了我说多就没清灰了他说一直没有,我说温度高清灰吧先,一顿忙拆开后傻眼了电源小板和大板屏线都被水泡过而且都氧化了,我想应该是这的原因(开关进水的)忘记用手机拍照了用乙醇清洗了 洗完完犊子了不通电了发了个小电源板也不好还掉件了谁帮帮我....谢谢你。加我QQ也行万分感谢675471146

网友:
看你的描述就整个一小白白了,建议你到迅维学习下或者远程学习,

网友:
建议你到迅维学习下

网友:
想帮你也帮不上,你的基础为零呀,只能先到迅维充一段时间电,才能来整这些东西呀

网友:
牛逼。哥哥会看图纸不。
不会看图纸,这样盲目的动手,很容易死的

网友:
经常修到2修3修的,不过还是建议你去迅维,他们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个情况要跟客户说清楚再动手才好

网友:
问什么我不能发图呢,我是新手,以前学过家电维修略懂一点

网友:
都是从不会开始的慢慢来

网友:
这个不是一言两语说的清楚咯,找图纸,找同型号板子对比把掉件的补上吧

网友:
技术不懂就算了,怎么连做人都不会做呢?
不管为什么客户在我动就好说,客户不在,拍了照片打电话给他,他同意就开始搞,不同意就直接说换主板。

网友:
看了两遍,硬是没看明白,这是什么情况啊,能不能说清楚点呢楼主

网友:
修好了,就是把那个4407A焊反了引起的不开机呵呵,

网友:
进水的要心细,多看看!!

网友:
牛逼。哥哥会看图纸不。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建议  细心检查下电路是否吊件

网友:
看图,挨着补件,应该就好了

网友:
好吧,常常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一言两语说的清楚咯,找图纸,找同型号板子对比把掉件的补上,建军意你到迅维充一段时间电吧

网友:
搞个图纸就可以了 那个原件 补那个

网友:
这个没得搞了,呵呵。

网友:
清洗之前要报风险的呀,

网友:
进水 基本 刷一刷 补焊 下 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