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L9VB4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4-10-02):
  请教高手有台长城L9VB4显示器通电开关灯亮,显示正常,马上就灭了,不能自动再开,再按下开关键,又亮了,但马上又暗了!反复如此!已经用替换法确认是驱动板问题!不接高压板和屏线,驱动板也是一样!驱动板电压5V 为4.9V 3.3V 2.5V 1.8V都有!型号是TSUM56AW_GW_V1.5!经过测量正常的时候背光开启信号是低电平,输出5V到高压板 ,灭的时候背光开启信号高电平,无5V输出!但按键是显示待机状态灯亮!已经更换了5V滤波电容加焊故障依旧!请教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显示器灭的同时!开关灯显示待机灯亮!

网友:
刷一下程序试一下

网友:
你确定灯管没问题,外接同样的灯管试一下

网友:
看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A:
测试一下灯管 灯管没事就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灯管 灯管没事就刷个程序试试

灯管试过了!没问题!这块驱动板有个25p开头的是eeprom吧!mcu是集成在解码芯片里的!

网友:
如果你有恒达的液晶编程器的话,那就好刷了

网友:
  这种问题怎么看都像灯管或高压啊~

网友:
换个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有虚焊,导致保护啦

网友:
电源板 有问题吧

网友:
按你说故障可以做如下考虑:
1:这种故障一般来说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问题。
2:根据你描述的故障。如果不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建议重查或更换电源次级12V  5V的滤波电解电容(特别是12V这路连得所有电解电容)或大滤波电容。
3: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应有点意外了!也有的确很少。比如在驱动板上的12V的滤波电解电容坏也会的。

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灯管虚焊,进行保护啦

网友:
既然已经确认是驱动板问题了,那就查查VGA接口各信号对地阻值吧,估计是保护性黑屏。

网友:
请教下问题单用显示器驱动板加电!按下开关键!是否有背光开启信号低电平持续输出!低电平三极管处于截止!5v输出给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