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820-HB1显示器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4-10-02):
     通电有联想图标显示  接主机 能听到开机声音屏显示无信号输入     LED的屏没搞过  求解思路 大哥大姐们

网友:
显示器电源灯正常吗?如果可以正常开关机,就在开机状态下用手电筒去看一下有无图像,如果有就是背光问题。

网友:
找个通用的LED高压板试下,跟LCD高压板差不多

网友:
刷个MCU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我以前也是刷MCU好的

网友:
检查信号输入回路

网友:
首先换线然后设置分辨率,在就刷程序,最后换接口,不行就换板

网友:
看描述像是信号没有或是分辨率不对

网友:
LED确实是修得少,楼主要是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确信主机显卡或设置以及VGA线没问题时,换个通用驱动板先测一下!确定是谁的问题再进一步去修。

   这个故障测试过程你还可以再说细些的!比如你这个:能听到开机声音屏显示无信号输入 。这个能持续多少时间。闪一下就灭。还是几秒后灭等。有个更细的故障描述才能有给你更好的参考啊。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行场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显示器的问题话  应该是程序坏了

网友:
如果说主机没问题的话   还是查下驱动板,

网友:
换个LED灯条应该就能好

网友:
驱动更新下  有LOGO说明供电部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属于    程序问题  刷一个

网友:
试试接HVI接口看看

网友(2014-11-20):
我感觉是分辨率问题,调试一下试试。

网友:
无信号不显?确定输出信号有效,检查信号输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