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K4声音沙哑

楼主(2014-10-02):
K4声音沙哑 内置外置都沙哑  声卡IC换过 功放换过 旁边的电容都换了   现在   百思不得姐    ??????

网友A:
是不是喇叭  本身的问题呢  很大可能

网友:
系统做过吗?遇到几台华硕都是因为驱动的问题,试试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喇叭  本身的问题呢  很大可能

看看清楚好不好、、、内置外置都沙哑。。。。。

网友:
你会用示波器吗

网友:
我看是你有问题

网友:
查查耳机接口电路。是不是滤波不好

网友:
更新驱动,刷bios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这是修能显示 机子的基本操作流程啊

网友:
是官方驱动吗?

网友:
上官网载个驱动试试先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往桥去的线路

网友:
不是喇叭的问题?

网友:
对 这情况 得先软后硬你 方向错了

网友:
驱动没找对